大家看看是怎么扩电流的,我lt1490那不明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24):
运放LT1490在此并非扩流,其目的是使两片LT1763(可调与固定各一)输出电流平衡。该运放调节两输出的原理,是R1和R2上压降相等。

楼主:
运放LT1490在此并非扩流,其目的是使两片LT1763(可调与固定各一)输出电流平衡。该运放调节两输出的原理,是R1和R2上压降相等。
引用 网友A:

说的什么啊?我连菜鸟都不是,你能不能多说一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流何必平衡呢,电流叠加不行吗?

网友A:
5楼:
“平衡”的意思,是两片LDO输出电流相等,至少要差不多,不能让一片负担绝大部分,另一片几乎不输出电流。
我想,我说得够明白,连菜鸟都可以听得懂。若连菜鸟都不是,请先补习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课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加入第一个lt1763输入电压高了,经过lt1490放大后,R5上经过的电流就会变小,第二个lt1763的输出电压就变高了,这样就能和第一个lt1763的输出电压相同了!
是电压调节而不是电流调节!

楼主:
实际中由于选择参数的问题,两个lt1763的输入就是不平衡的!

网友A:
7楼:
“加入”是否应为“假如”?

不是某个LT1763输入电压高了的问题。
即使是相同的芯片,都是LT1763-3.3,其输出电压也不可能完全相等,这是芯片内部基准电压源的分散性所致。那么输出电压高的必定承担电流较大,甚至全部负载电流都由此芯片承担。
现在有R1和R2,那么承担负载电流大的那片输入端的电阻上的压降必大些。R1和R2的电压差(注意不是R1或R2上的电压)经运放放大后控制LT1763-ADJ,强烈的反馈(注意运放对直流是开环),将使两电阻上电压降相同,其差为零(这就是运放的“虚短”),此时两芯片输出电流相等。
顺便说一句:此电路成本甚高,不值得使用。有很多可以输出更大电流的LDO。

网友B:
LZ,最好把LT1763管脚功能图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lt1763datasheet中给出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我明白了,如果输出电压不一致,就会发生一个给另一个灌电流的现象,也就是你说的只有一个会给外部供给电流,对吧?
要保证实际输出电压相等就要保证输入电压相等,也就是两个芯片中的电流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个问题,那lt1490的输出接到adj,能反馈会输入吗?如果能是怎么反馈回去的?多谢,碰到好人加牛人了!

网友C:
maychang大师您在7楼说得太好了

网友C:
(注意运放对直流是开环),。。。那输入本来就是直流,因此反馈支路不存在,那为什么还能说R1和R2的电压差(注意不是R1或R2上的电压)经运放放大后控制LT1763-ADJ?

网友C:
请maychang 大师再讲解下!

网友A:
12楼:
“如果输出电压不一致,就会发生一个给另一个灌电流的现象”
不是这样。没有“一个给另一个灌电流的现像”,仅仅是两芯片分担不均。
“只有一个会给外部供给电流”并不是“一个给另一个灌电流”。

“要保证实际输出电压相等就要保证输入电压相等,也就是两个芯片中的电流相等!”
不必“保证输入电压相等”。

网友A:
13楼:
“那lt1490的输出接到adj,能反馈会输入吗?”
看不懂这句话。

网友A:
15楼:
“R1和R2的电压差”,就是R1右端这一点与R2右端这一点。两点之间的电压。
16楼:
只能针对你的问题谈,不可能再多。

楼主:
7楼:
“加入”是否应为“假如”?

不是某个LT1763输入电压高了的问题。
即使是相同的芯片,都是LT1763-3.3,其输出电压也不可能完全相等,这是芯片内部基准电压源的分散性所致。那么输出电压高的必定承担电流较大 ...
引用 网友A:

今早我看了看前面的内容,我觉得我开始考虑的切入点是错误的,应该像你在9楼所说的那样,假如电流不平衡,由于ldo的输入输出电流一样,也就是输入电流不平衡,这样会使R1和R2电阻的压降不同,由于左端点是接到一起的,所以两个电阻的右端点电压将不同,而运放会将这个微小的不平衡的电压放大到很大的电压(具体多大我不晓得),由于Adj管脚固定为1.22V,根据运放输出电压的不同将造成adj的电流方向的不同,但是这个电流怎么会反馈到R1和R2上呢?请maychange哥解释一下!

网友D:
唉~

LZ,建议你先去搞清楚ADJ管脚对LT1763的影响再说。
别的都不看,只看中间的LT1763,想明白它到底是怎么稳压的,为什么会有右边那个公式:Vout=1.22.......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晕,后面的式子是我加的,只是针对第二个的输出电压,r1和r2并不是图中的!

网友D:
我知道啊,你先搞清楚我的意思啊

网友C:
(注意运放对直流是开环),。。。那输入本来就是直流,因此反馈支路不存在,那为什么还能说R1和R2的电压差(注意不是R1或R2上的电压)经运放放大后控制LT1763-ADJ?
我的意思是,反馈支路都不存在了,运放工作在非线性状态,怎么还能放大R1和R2的电压差?

网友A:
25楼:
运放是开环,加上LT1763-ADJ之后就不是开环了。

网友A:
这正是xwj所说。

楼主:
下图是我用ltspice仿真的图!

楼主:
下面是R1和R2的电流,证明maychange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虽然我不了解adj到底是如何影响到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