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款降压DC/DC芯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24):
输入在50---120W左右,有时会变大,因此扩到150W,输出要求在12V,电流理论小于10A,为了防止意外,选小于12A

网友A:
你敢说价格预算,我就敢给你推荐!

网友A:
看到你小于10A的电流,还是请高人给你指点吧!

楼主:
就是电流太大,我才没找到啊,效率还要高的。。。。。。。不考虑成本,能做出高效率的东西就行,请大家尽管推荐,谢谢了

楼主:
价格预算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别来个什么千8百的就行,呵呵

网友B:
使用外置功率器件的PWM芯片吧,像国半的LM3150就可以

网友C:
7楼说得是。

网友D:
用推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大侠

楼主:
42V输入有点小啊,正常时可达到45V,有时可能更大,达到50吧,这个行吗

网友B:
你先用稳压管搭个电源给它,不要用电源输入供电就行啊,启动后用一个二极管将输出返供给它充当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大侠,能不能有空时给小弟画个草图,我不太懂你的用稳压管搭电源啊,谢谢了

网友E:
这类产品

网友B:
电源部分图纸如下,参数需自己调整。

网友F:
为什莫要接LM3105的输出呢?

网友B:
那样可以再LM3105工作后从输出端取电,而将我图中的三极管截止掉,这样使这个电路在启动的时候使用,可以不用考虑三极管发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LM3150的工作电压是6——————42V,但我的可能达到45,46V,能行吗?

网友B:
没问题的,它的这个电压时VIN的耐压,你现在按我的接法,你的45V电压都不进芯片,只要你MOS耐压选好,就没问题

网友G:
我感觉3842好。

网友G:
我画了个米国的板的电源就用3842.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型号前有没有什么字母了?
能发个PDF吗

网友H(2012-02-04):
先做个记号

网友I:
以前不知道在那里好像看过IGBT接什么,我忘记了,功率应该可以的

网友J:
也可以尝试下有源箝位正激UCC2897,输入40-60V,输出12V,13A.
http://www.ti.com/tool/pmp3023

网友K:
电流12A可以用同步buck。

但输入电压高到50V了,估计一般的DC-DC芯片抗不住,可能需要变压器隔离形式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