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1-06-24):
(无正文)

网友A:
当R4两端电压超过Q3发射结导通电压时,Q3的集电极电流会限制Q1中电流继续增加,从而限制LED中脉冲电流的幅度。

网友B:
maychang,是不是稳定LED电流?

网友A:
4楼:
还不能说是稳定LED中的电流。
图中R2左端输入的信号“PWM_100Hz”说明此电路中Q1是开关工作的,LED中电流应该是矩形脉冲。Q3和R4稳定的是LED中脉冲电流的幅度,但LED中电流平均值不仅与脉冲幅度有关,还与脉冲占空比有关。

网友B:
明白了!应该是稳定LED中脉冲电流的幅度!

网友C:
准确说叫作电流峰值限幅。

网友D:
8楼说的对,是一个峰值限制.

网友E:
maychang,是大神

网友F:
横幅器,叫啥都行,理解应用就会

网友F:
横幅器,叫啥都行,理解应用就好

网友G:
maychang,是大神
引用 网友E:
确实牛人

网友H:
说得对,我也学习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问下mychang老师,这个Q3的集电极没加泄流电阻,会不会射极电流过大,烧毁Q3管子啊

网友J:
LED电流有130mA左右?
LZ还是检查一下LED是否受得了。

网友K:
这是个恒流电路,峰值电流110mA,平均电流55mA,看来这个LED用的是70mA的食人鱼。

网友L:
那要看多大功率的led。如果是1w的350mA都是正常的

网友L:
請問maychang師傅,上面您說LED中电流应该是矩形脉冲,小弟不明白什麽意思,能否幫忙解釋下?不是說直流驅動的嗎?

网友M(2011-08-09):
谢谢大家,我在做飞梭鼠标,用的电路跟这个电路一样,我也不知道Q3的具体作用,现在似乎明白了一点

网友N:
电流负反馈,保护LED

网友O:
看一下肯定是反馈

网友P:
R4两端电压过高 电流直接通过Q3发射极跑掉  限制了对Q1的冲击

网友Q:
請問maychang師傅,上面您說LED中电流应该是矩形脉冲,小弟不明白什麽意思,能否幫忙解釋下?不是說直流驅動的嗎?
引用 网友L:

用示波器测一次pwm脉冲,看它是啥波形?测试一次,你一辈子都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