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电源,需要一种可以导热,固定,绝缘的胶

楼主(2011-06-24):
新做了一款电源,但是开关管在运输途中倒下了,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想知道哪位知道 一种可以进行导热 , 固定,  绝缘,并且可以在80度温度下不熔化的胶,有的话请告诉我厂家和联系方式,还有相应的产品型号,谢谢

网友A:
楼主是要灌封?还是粘合?

楼主:
只是要粘合,粘住了,不能倒,不是想灌胶。没壳。给人家配套的

网友A:
不是灌封,那么你不能使用流动性好的胶,必须使用施加后不会流动的胶。
如此,环氧树脂等等就被排除在外了。
可以考虑硅橡胶,其流动性不是很强,但施加到元件上之后仍会流动,可能流到你不想要的地方。
不会流动的胶,考虑酸性有机硅酮玻璃胶,价格便宜,型号A810,俗称玻璃胶,一般五金店均有售。其缺点是酸性气味非常大。另有一种气味不太大的玻璃胶,型号忘记了,是白色的。
玻璃胶只能作为临时补救,你应该修改设计。

网友B:
704硅胶也行吧!

网友A:
704硅胶,绝缘等等条件完全满足,其它性能也非常好,但仍有一定流动性。全看楼主是否能够接受这点流动性了。

楼主:
昨天就已经想到了玻璃胶了,今天上午用玻璃胶试了下,玻璃胶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玻璃胶的性能如何?这个是比较讨厌的东西,可能是要改设计了,但是大家考虑爬电距离的话一般该怎么处理?除了线路板开槽以外,是不是还需要在管脚之间灌胶啊,我可能还是摆脱不了玻璃胶了。以前一看人家用玻璃胶就觉得太能凑合了,但是我今天也终于加入了凑合的行列中。惭愧

楼主:
我先说明下我目前的情况,我这个还需要防打火,电压太高了,要不就不用胶了。不知道各位平时使用什么方法防止爬电距离不够,出现打火的现象。谢谢

网友C:
白胶,黄胶.

网友D:
有一种电子方面用的跟玻璃胶一样。

网友:
导热硅胶,原来电视高频头那个帽里都用的是这个,可以防打火的

网友E:
导热脂吧  比硅橡胶好得多~~~~

网友F:
704硅胶,绝缘等等条件完全满足,其它性能也非常好,但仍有一定流动性。全看楼主是否能够接受这点流动性了。
引用 网友A:
硅橡胶凝固后没有任何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