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家庭隔离变压器的想法

楼主(2011-06-24):
各位,如果从电线杆上接回家的两个线(一根零线,一根火线)先接到隔离变压器的一端N1,家庭所有的用电负载电源都从N2端获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网友A:
“这样有什么不妥?”
我想,浪费很大。一是该变压器的成本,二是该变压器的耗电。

楼主:
2# maychang 我的想法是基于防触电考虑的,不考虑成本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不妥?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错,10个千瓦的变压器差不多了吧。要辟个墙角放。还有,还是不能同时抓到两根线哦,万一抓到了怎么办?

网友C:
要防触电在总闸那里装个漏电保护开关,即实惠又安全,何必这样呢。
除非你有别的用途。

网友D:
你的变压器输出要有接地点,要不不安全。

网友A:
数千VA的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已经相当大。即使次级两端均不接地,人体接触到次级两根线中任一根,也有可能发生危险。
美国很多地方,用户变压器是一户人家一个,容量可能是20kVA左右,但仍要求次级接地,而且接地线相当粗。

网友E:
数千VA的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已经相当大。即使次级两端均不接地,人体接触到次级两根线中任一根,也有可能发生危险。
美国很多地方,用户变压器是一户人家一个,容量可能是20kVA左右,但仍要求次级接地,而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正解,要求次级接地,安全第一。

网友F:
10KVA的变压器空载损耗150-180W,满载效率97%左右,每月自耗电一百多度,三相转单相的斯考特效率更低。美国人一户一变是因为住房相对稀疏,而且电器功率大,集中在一起用大变压器变压,变换效率会增加1-2个百分点,但低压输电效率很低,反而不如高压就近变电合算,还可以节省大量的粗导线。

网友G:
在对地电容电流有效监测的前提下,安全上还是有些用的。

楼主:
大家怎么扯到了数KV的交流电了,我的本意是N1:N2是一比一,初级是220V的交流电

网友H:
8L已经说了,次级要接地。
另外,没人说“数KV“,是 KVA

网友I:
这个想法是从哪方面考虑出发的。

楼主:
8L已经说了,次级要接地。
另外,没人说“数KV“,是 KVA
引用 网友H:
俺是学弱电的,以前没接触到VA这个单位,是功率的单位?电压乘以电流?  功率的单位不是W吗?

网友H:
这跟强弱电没关系。
VA是 电路分析基础 里面就有的概念,应该在学模拟电路之前就学的。
具体的不懂去查查百度吧。

网友A:
15楼:
VA(伏安)是视在功率的单位,W(瓦)是有功功率的单位,Var(乏)是无功功率的单位。

楼主:
这跟强弱电没关系。
VA是 电路分析基础 里面就有的概念,应该在学模拟电路之前就学的。
具体的不懂去查查百度吧。
引用 网友H:
学过的工作中用的少当然**模糊:)

网友J:
隔离变压器次级不能接地,接地就不隔离了

网友K:
开玩笑吧你,你算算家里所有的用电器功耗要多少?变压器你得整多大个啊,而且N1还是接在你的电表后的,变压器功耗也是很大的,单独配个房间还差不多。
离谱!!

网友L:
2# maychang 我的想法是基于防触电考虑的,不考虑成本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不妥?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成本,从防触点角度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电,连电都没得了,看你还怎么触点?

上面虽然是一个玩笑,但说明一个道理,不能因噎废食。

网友M:
回复 网友J:
接地并不影响隔离,同时接地保证了人的安全。

网友G:
隔离变压器次级不能接地,接地就不隔离了
引用 网友J:

很专业。

网友N:
次级接地。。。。想不通啊。。。咋接?啥意思。。。。?

网友M:
回复 网友N:
人的脚是是踩在地上的。触摸地端,不会触电。

网友O:
小功率的变压器,效率不高,楼主这样做,会每个月多支出至少10%的电费,这些多余的支出是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和满载转换损失。

你家的电器峰值功率很大吧,自己算算,你要配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
小功率的变压器,效率不高,楼主这样做,会每个月多支出至少10%的电费,这些多余的支出是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和满载转换损失。

你家的电器峰值功率很大吧,自己算算,你要配多大的变压器? ...
引用 网友O: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