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投影

楼主(2011-06-24):
led投影机介绍   LED(LightEmittingDiode)又称为发光二极管,这种技术很早以前就开始应用在显示和照明领域。它的主体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材料,在它两端加上正向电压,电流会从LED阳极流向阴极,半导体晶体就发出从紫外到红外不同颜色的光线,电流越强,发光越强。LED发光原理不同于传统UHE、UHP灯泡,它在发光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热量,因此寿命都可以达到10000小时以上
  随着投影设备的日益普及,在日常生活中,LED投影机新型投影机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下面就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投影机的一些概念性的知识。
  LED投影机分辨率
  LED投影机分辨率的表示方法是用画面中水平像素数乘以垂直像素数。LED投影机的分辨率不是指LED投影机可以接收的信号的分辨率,而是指它们的核心光引擎(LED芯片、LCD面板、LCOS面板等)的物理分辨率。尽管投影机通常可以接收多种分辨率的信号,但是当信号分辨率高于投影机物理分辨率时,画面细节就会出现明显损失。常见分辨率和表示方法如下:
  SVGA: 800x600经济型投影机常见分辨率
  XGA: 1024x768主流商务和教育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SXGA+:1400x1050面向图像等高端专业应用的高档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480p: 852x480低端家用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720p: 1280x720或1280x768中档家用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1080p:1920x1080或1920x1200高档家用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LED光源
  众所周知,LED投影机灯泡是一样较为昂贵的消耗品,其具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当使用时间长了灯泡就会老化,更换灯泡是投影机用户必须考虑到的问题,这也是投影相比机液晶电视的一大劣势。
  多年来,各大投影厂商不断致力于研发使用时间更长的灯泡,LED投影技术的出现,揭开了投影机发展的一个新局面。相比传统投影机,采用LED光源的LED投影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不需要频繁更换灯泡,其灯泡寿命在10000-20000小时甚至更长,用户完全无需担心投影机灯泡损耗的问题。
  LED(LightEmittingDiode)又称为发光二极管,这种技术很早以前就开始应用在显示和照明领域。它的主体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材料,在它两端加上正向电压,电流会从LED阳极流向阴极,半导体晶体就发出从紫外到红外不同颜色的光线,电流越强,发光越强。
  LED发光原理不同于传统UHE、UHP灯泡,它在发光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热量,因此寿命都可以达到10000小时以上。由于LED是冷光源,工作中不会像金属卤素灯产生大量热量,并且减化了原有光源要求的复杂的光路结构,这样就可以降低对投影机散热系统的要求,体积就可以做到比原来小得多。
    从小的方面来说,LED投影机一般都保持在1公斤以下,有些甚至只有0.5公斤左右,这样的重量便于携带和移动使用。并且噪音也小的多了。
  LED投影机性能
  短焦
  短焦投影,顾名思义就是镜头较短焦段的LED投影机。短焦投影有什么好处?短焦LED投影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是实现同等大小的画面所需要的投射距离更短。这类LED投影机在投射画面是不再需要较大的空间场景,因此广泛受到中小企业、教育市场等用户的欢迎,对于家庭用户来说,短焦LED投影机同样重要,特别是一些客厅比较小的家庭用户。
  短焦LED投影机由于采用广角或者是鱼眼镜头,其镜头的制作工艺和成本往往高于普通的镜头,高成本的因素是不利于短焦投影机普及的主要原因。
  亮度
  LED投影机亮度指LED投影机的光输出,以光通量(光源在单位时间内向周围空间辐射出的使人眼产生感觉的能量)来表示,单位是流明。对于投影机来说,流明数越高表示亮度越强。
  但是由于LED投影机的灯泡较为昂贵,而且功率是有限的,同时一味的加大功率又会为LED投影仪的散热带来问题,所以对于LED投影机来说提高亮度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均匀度
  这是与亮度相关的概念,投出画面的中间亮度与周围亮度的比值,一般将中间定义为100%。LED投影机投射到屏幕上的图像的亮度其实并不是完全均匀的,有的地方的亮度会高些,有的地方的亮度会低些。当然,投影机亮度分布越均匀越好。
  对比度
  LED投影机投射图像中黑与白的比值,也就是从黑到白的渐变层次。比值越大,从黑到白的渐变层次就越多,从而色彩表现越丰富。
  投影画面尺寸
  是指投出的画面对角线的尺寸。 要投放出需要的尺寸,需将LED投影机安装在在与投影屏幕相应的距离上。目前主流LED投影机均能轻松投放出100寸以上的大屏幕画面,一些高亮度工程投影机还能够投放出200寸以上的画面。
  投影距离
  是指LED投影机镜头与屏幕之间的水平距离。
  LED投影机背投
  有一些用户会将LED投影机安装投影幕背面来进行投放,这样可以避免了正面投放的碰撞、遮挡等问题,不过投影幕需要选择背透幕,最好是为投影机单独配制一个暗室,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投影效果。
  水平扫描频率(行频)
  又叫行频,LED投影机的水平扫描频率都有一个范围。如果来自计算机等图像源的输入信号的水平扫描频率超出此范围,则LED投影机将无法投放,通常显示“NO SIGNAL”。如果你的计算机显示配置较高,建议你不要购买低端的水平扫描频率较差的投影仪,否则将无法投射出理想的图像效果,甚至无法使用。
  垂直扫描频率(刷新率)
  又叫帧频或显示图像的刷新率。如果来自计算机的输入信号的垂直扫描频率超出此范围则投影机将无法投放。在范围之内,将计算机的垂直扫描频率设定为高值时,投影效果好。
  LED投影机的视频输入、输出接口
  LED投影机的视频输入接口是指连接计算机显示信号的接口,让计算机视频信号通过输入接口传输到了LED投影机进而投放出计算机的影像。部分LED投影机还具有视频输出接口,通过此接口可连接显示器、液晶电视等其他显示设备的。如投影机没有此接口,要想连接显示器,可使用VGA分配器来实现。

网友A:
楼主是做这方面的吧

网友B:
灯泡寿命太短了 唉

网友B: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