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嘛同一USB转串口芯片的不同线,ISP有成功失败的?

楼主(2011-06-24):
ISP太难用了!
3条USB转串口的线,同一个系列的芯片。
用ISP烧STM32一条成功,三条失败!
失败的ISP软件发出7F,芯片回复7F 79,怎么会多出个7F呢?

网友A:
试过我的软件没?

网友B:
有时这个问题与232接口芯片有关。

楼主:
具体是2条USB转串口的线,一个Olink(就是带USB转串口的JLINK),外加一个USB转TTL的小板。
配上一个MAX3232的RS232转TTL的接口板,用ISP烧录STM32。
结果是一条USB转串口的线能烧录成功,其他三个一直都失败。

网友C:
说说你的USB转串口线多少钱买的吧,最好能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