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节锂电的充电器 很多东西看不懂 请教

楼主(2011-06-24):
想做一个4.2v单节锂电的充电器,copy了一个原理图,自己是新手,硬件知识很欠缺,很多地方看不懂 ,特来请教
这个图是4.2V 500mA的充电器,想把它的充电电流改成1-2A,不知道怎么改,哪位大侠指点下,谢了(原理图在附件里)

网友A:
原理图上R6为0.33欧姆,如果要改成1-2A,电阻会很烫,建议直接把0.33欧姆的电阻换成0.1欧姆的,方便又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换过了  电流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没什么变化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该电阻为取样电阻,基准电压不变,取样电阻减小到原来的1/3,电流应该要增大3倍,你在查下是不是换错了

网友B:
还有个可能就是变压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余量

楼主:
7# radking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