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悬空时的电压?

楼主(2011-06-24):
(无正文)

网友A:
帮顶!
不过猜测这应该是一块集成芯片里面的一部分电路    还没画完全

网友B:
输出端应该还有一个负载电路

楼主:
帮顶!
不过猜测这应该是一块集成芯片里面的一部分电路    还没画完全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了

楼主:
输出端应该还有一个负载电路
引用 网友B:

当然正常应用要有负载电路,可是没有接上拉时为什么也有电压呢?

网友C:
电压应该很小的。
当基极有较大驱动电流,基极的电压会比较高,接近PN结的高限电压,比如0.7V。
当集电极对地有10M电阻,也就是万用表的内阻,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比较小,PN结压降小,
所以可能会有较小的电压。

网友D:
这样测量时b到c是正电压(bc极正偏)

网友E:
6楼很有道理

楼主:
电压应该很小的。
当基极有较大驱动电流,基极的电压会比较高,接近PN结的高限电压,比如0.7V。
当集电极对地有10M电阻,也就是万用表的内阻,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比较小,PN结压降小,
所以可能会有较小的电压。 ...
引用 网友C:

有理,这样的话集电极和发射极并一个小电阻应该能消去此电压,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