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靠的比较近的晶振,其中一个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2011-06-24):
另个晶振放的比较近,一个8M的一个25M的,都是加两个20P的电容,通上电后,用示波器测到25M的晶振频率为25M,而8M的晶振则没有振动。当把25M的晶振摘掉后,用示波器测得8M的晶振可以起振了,有信号输出。
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使25M的晶振影响了8M的晶振
之前以为是信号芯片的或者走线的问题导致的频率不对,今天把整个班子测了个遍才发现是晶振出了问题,25M的晶振不振,一直是单片机内部的振荡器再提供时钟,所以频率不对。。。。。。。

楼主:
求高手提供补救的措施

网友A:
什么原理图都没有,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用示波器测到25M的晶振频率为5M”
也不对啊。楼主上图让大伙看看吧

网友B:
25M晶振坏了没

网友C:
换个晶振看看啊。还有看你程序配置了晶振初始化没,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不起振倒也可能是与你走线(这个好排除,把晶振直接焊脚上),晶振配置,供电稳定,复位电路有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15兆跑出5兆,测试没问题就进货有问题了。不行焊接个更小的晶振试试

网友D:
如果MCU使用内部时钟,那么外置晶体振荡器根本就不会工作,要将MCU设置成使用外部晶体。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不起,打错了,就是25M。25M工作的时候,8M的不起振,拿掉25M的后,8M的就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他设置为外部时钟体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时钟晶振,一个实时时钟晶振,我把他们放的很近。。。。然后25M的工作正常,8M的不工作,拿掉25M的后,在通电就看到8M的起振了。chunyang大师,是不是因为25M的干扰了8M的呢?

网友C:
光说不练假把事。怀疑就试着排查,无非就那么几种可能。

网友F:
25M工作的时候,8M的有没有电压。

网友G:
可以上PCB图看看。

网友D(2011-08-12):
需要具体电路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