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的系统时钟晶振会影响32.687K的RTC时钟吗?

楼主(2011-06-24):
小弟最近画了个班子,RCT是用的32.687K的晶振,系统时钟用的25M的晶振。
两个晶振都是无源的,并排放着,用示波器观察,发现25M的晶振能正常工作,而8M的晶振没有反应。拿掉25M的晶振后,8M的晶振就有振动了。这是为什么?是25M的晶振影响了8M的晶振了吗?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什么芯片?

有线路图和PCB图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RCT??? 是不是晶振频率太高啊

网友C:
RTC不是要32.687K的晶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是STM32VCT6,走线图下午回去的时候发上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芯片是STM32VCT6,走线图下午回去的时候发上来
引用 楼主:

型号不对,请仔细确认。

楼主:
6# 香水城 我之前看错了,用的是32.687K的晶振,但它不起振,而且焊了它以后,边上的25M晶振就不正常了,用示波器看,25M晶振和32.687输出的波形频率都是50HZ,不焊32.687的时候,25M晶振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征程的25M正弦波

楼主:
3# xudeng22 打错了,是32.687K的晶振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芯片是STM32VCT6,走线图下午回去的时候发上来
引用 楼主:

1)你给的型号不对,请再仔细确认!

2)如果是STM32F103VCT6,这个型号的芯片,外置晶体最高只能支持16MHz;25MHz太高了,需要使用有源振荡器。

楼主:
9# 香水城 我换成8M的了,城主能告诉我下,怎么将8M的HSE配置成72M的系统时钟吗?库函数里的语句没太看懂。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1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楼主:
9# 香水城 “HSE/5”这一步的分频在哪条语句实现?

网友A:
已经到十几层楼了,LZ还是不肯说你使用芯片的具体型号,有什么保密的呢?这样的话没有人能正确地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12# 香水城 厄。。。。型号就是STM32RCT6啊。。。。我上面说了

楼主:
12# 香水城 STM32F107RCT6,忘了打F107了。。。。这个真没什么可保密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城主见谅

网友A:
9# 香水城 “HSE/5”这一步的分频在哪条语句实现?
引用 楼主:

你查查这个:RCC_CFGR2_PREDIV1_DIV5

楼主:
15# 香水城 这句不是“PLL2/5”的作用吗?

网友A:
请你在STM32参考手册中看看这个寄存器位的设置意义就明白了:

楼主:
17# 香水城 我的理解,HSE进入PREDIV2后5分频,再进入PLL2实现8倍频,最后由PREDIV1完成5分频

楼主:
18# 不锈钢铁 城主您看是这样吗?对的话,我就按着这个思路改了

网友D:
是的,经过2个PPL的乘、除,最后8得到72

楼主:
20# grant_jx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1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楼主:
20# grant_jx 除了上面这段语句,还有要改动的地方吗?比如.h文件中的值。
STM32的库比较大,我怕有该改没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