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76D的段码和背电极的输出电压不够稳定???

楼主(2011-06-24):
当主机向8576连续写19个字节相同数据(我总共用了38个段引脚)时,总是有最后一个字节的某些段不清晰,经过查看波形,发现最后一个段引脚的波形不稳定;然后少写一个字节时,又发现反而不该亮的倒数第二段亮了,但不清晰,经查波形,也不正常。当我只写一个字节时,有很多不该亮的段都亮了,且不清晰,也是波形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PCF8576D的驱动电压怎么不稳啊,我电路图如下:

我的程序如下:

if(i2c_WriteTo(PCF8576D_Addr) == FALSE){

i2c_PutByte(0xe0);                     // Device select

i2c_PutByte(0xc8);                     // Mode select, 1/3 bias, 1/4 multiplex

i2c_PutByte(0x00);                    //  Data initial address

i2c_PutString(DisBuf1,18);         //  Send 18 bytes.

i2c_Stop();

}

楼主:
请问会不会是I2C的频率不对的问题?我主机SCL的频率是100kHz,但我看PCF8576的I2C总线频率是400kHz??

网友A:
i2c最常见的是频率匹配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也是

网友B:
看一下频率问题

楼主:
但是我屏幕显示的输出和另一端和主机通讯的I2C有关系吗?因为大部分时候显示是好的,只是偶尔会有显示不正常。。。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偏置电压太低,建议调低VLCD,可是通过什么方法怎么调低呢?调低多少呢?我的液晶屏驱动电压本身就是5V,我VLCD也是直接连的5V。

网友C:
这个问题好专业呀

网友C:
还没达到这个程度 帮你顶起

网友D(2013-10-23):
不知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问题了:看波形也是不够好,会出现闪白屏和闪全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