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VBT6 的奇怪现象,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1-06-25):
先说下板子功能:

1.
5块同样程序板子通过串口总线连在一起工作,串口发作OD,收作上拉,收发连在一起,单总线
2.
TFT触摸屏(非FSMC,用IO口,模拟16IO总线),PD13映射在TIM4PWM上控制背光,SPI控制触摸
3.
通过ULN2003驱动继电器与蜂鸣器,其中继电器还没焊
4.
PB5-PB9 内部上拉,外部跳线接地作为地址配置线
5.
另一个串口驱动232芯片连打印,232芯片还没焊。
6.
电源经2576输出给1117- 33V供电给芯片。
这次板子焊了共6块(),调试第一块时没有遇到到问题。与第二块连在一起时,开始发现通讯不正常,经测试发现另一块板子收发线常低,反复量多次不存在短路。那对地为低的板子单独上电也是电平为低。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单独上电时为又高了。先放下这个问题。

调两块板子通讯时,开始发现有两块板子地址线2始终配置(TFT显示均正常),经测量是PB8线有时会为低(外部无跳线),断电时对地电阻约500多欧,奇怪的是有时上电又好用,对地也没了电阻,基本排除是短路问题。
后期测试其中一块板子,用MDK调试时也是管脚状态为低,有时程序重运行又偶尔为高。在初始化该IO口后设断点停止,用示波器观查,开始时为高,过一段时间就变低了,有时还会有无规律波动,而此时主程序还没有运行,前期操作都是时钟配置,IO配置。
开始曾怀疑是TIM4PWM影响,但在TIM4没初始化之前,PB8就有问题,困惑中。
另一块板子更奇怪,最后一次上电,居然看见芯片管脚间(电源与地)打火,那个叫壮观,象放烟花一样,可惜没录下来,作了这么多年,片机发热,冒烟看到多次,打火还是头一次看到。好象第2次上电时,换了另一对电源-地脚开始打火。

还有一块板子,大多时候能正常显示出**,然后开始花屏(时间点不定),有时上电时就花屏。经检查,发现一个管脚有锡渣短路,去除后,记不得是否正常工作了,最后的结局与上块板子一样打火。
还有一块板子晶振不起振(调试时程序停在检查晶振那),换了晶振与电容还无效。详细原因待查
总结,共6块板子,同样程序功能,2OK,其它竟有4块有不同问题。原因何在?
芯片标识是
STM32FVB103   1
HPAKN QU
KOR HP 103

网友A:
看了半天,好像很凌乱,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板子间互联的方式是什么?有接口保护措施吗?

能看见打火肯定是接触有问题,如果是芯片内部打火你是看不见的。

网友B:
初步怀疑引脚配置混乱,甚至程序逻辑上就可能有些乱;放电多半可能是焊接原因。

楼主:
----板子间互联的方式是什么
A:“通过串口总线连在一起工作,串口发作OD,收作上拉,收发连在一起,单总线”,我觉得我已经说明白了。补充下就是两根线:地与数据线(收发一体的)短距离,没有保护
----打火肯定是接触有问题,
A:用表测肯定电源与地是没有短路的,
--初步怀疑引脚配置混乱,甚至程序逻辑上就可能有些乱;放电多半可能是焊接原因。
引脚配置混乱不知何指,同样程序,在其它两块板子上跑的很正常,设计上绝没有过压与过流

上午发完贴子,出去时想了下,是否由焊油引起,这种焊油以前没用过,翻箱时找到的,好多年了,但用万用表测没发现有电阻。
稍后我想法验证下再来汇报

楼主:
问题查清,是焊油质量不好

网友C:
以马内利

网友A:
请注意,MCU上的串口(USART或UART)只适合于板内通信,不适合于板间联接,最好使用接口电路以保证信号质量和稳定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