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8还是393?

楼主(2011-06-25):
如下图,U2是用358好还是用393好?

网友A:
用358,
358才是运放,393是比较器。

楼主:
是吗?可为什么那么多做LED电源的工程师都拿个393出来晃悠呢,拜托你们了,把芯片打磨了吧,要不你们太不专业了!
393不是你们这么个用法!你们这是在强 暴393!

网友B:
从图纸上看,u2是用来恒流,恒压的,并不用作放大作用,所以应该用393.

网友A:
恒压、恒流跟用运放还是比较器没本质关系,而这里它要驱动的负载是光耦,这里光耦要传输的是比率信号不是开关信号,所以说该用358运放。

网友C:
这个...

要先搞清楚电路是要工作在线性状态呢?
还是要工作在非0既1的开关状态。

网友D:
应该是393,电路应该是比较器,左边是调节输出电压,右边是负载短路保护的, 若说是358,并没有直流的反馈回路, 所以增益还是最大,相当于比较器,没必要用358来做比较器

网友E:
是393    不知道LZ 怎么 总是 在 运放和  比较器上 徘徊

网友F:
运放和比较器一样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表示一楼很无辜 LZ想强 暴一下他们就直接点憋 还拉个人垫底

人家不专业 人家的东西可以量产

网友H:
建议用358.

楼主:
好几天没来了,看样子大家讨论的很激烈的!俺说说俺的看法:358是运放,在短路状态下电流环进入深度反馈,这个估计没意见;而393是比较器(调节的带宽很窄),正常工作状态下可以调节输出,但短路状态下由于调节的带宽很窄,IC此时只会满足斜坡补偿端的调节,所以电压会掉、但不会恒流!另外393的调节速度很快,会给光耦带来过重的负担,结果是光耦温升很大!忘了说了,IC是电流型拓扑芯片(比如L6561等)。
很凑巧碰到两家的电源,一家用的是358,一家是393,现在把393的那家踢出去了!

网友A:
本来就该用358,用393接那负反馈都多余,自己就矛盾了。
393实现的恒流注定是在恒流值那里上下波动,表面上平均值等于恒流值。

楼主:
恩,是的!其实此时IC也在加大马力工作的,虽然不是最大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