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循环左移置位问题

楼主(2011-06-25):
#include <mega16.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j;
void main(void)
{
PORTB=0xff;
DDRB=0xFF;
while(1)
      {
                PORTB=0x00;
      for(j=7;j>=0;j--)
                {
                PORTB|=(1<<j);
                delay_ms(300);
                 }
          };
}

为什么while(1)里这个for循环只循环一次就停止了呢?
而改成下边的形式就可以无限循环呢:
for(j=7;j>0;j--)
                {
                PORTB|=(1<<j);
                delay_ms(300);
                if(j==1)
                PORTB.0=1;
                }

主要是j>=0和j>0的原因,肯求解释!谢谢

网友A:
unsigned char型,你用j>=0,可能出现j<0的情况么?你两个描述写翻了吧。

网友B:
LZ数据类型都没弄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知道为什么错了!

网友C:
知道错误的时候就需要典当了

楼主:
典当什么意思啊?

网友D(2011-09-27):
我没有这样做过左移,PORTB=0X01<<b:b++;……,你的两个左移函数功能不一样啊,位数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