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干扰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有图)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单独接一个摄像机,网线多长都正常,但是一旦接了两个或者以上的,那么这个短距离的就会对长距离的产生干扰,他们所用线的长度差距越大,干扰就越大,我还发现就是不接摄像机,就是接上那个线圈也会有干扰,请各位分析一下,先谢谢各位!

网友A(2011-06-25):
干扰来自电源线呢还是视频线?排除一下,然后对症下药

楼主:
如果我分别用两个独立电源供电,那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天线效应吧,试试在两电源间加个磁珠看看,最好用示波器量量看,不在现场只能蒙蒙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