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分析电路

楼主(2011-06-25):
求指导分析电路~谢谢~~

网友A:
不必花时间分析这种胡说八道的电路了。
Q15型号是TIP41,集电极到D1串联了1k欧电阻,仅此一点,就是胡闹。

网友B:
集电极到D1串联了1k欧电阻,为什么就说是胡闹了?

网友C:
像个boost电路.

网友A:
3楼:
TIP41是双极型功率管,集电极峰值电流可达10A。现在集电极到D1串联1k欧电阻,该电阻将限制电流,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mA量级。这就好比你用起重机来吊起你家的锅盖。

网友D:
博大精深啊。。。差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 分析下这电路怎么运行就行了。。不用考虑合不合理。。有成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给分析分析这电路是怎样运行的呗~~

网友E:
这样的电路图就是用来忽悠那些刚学电路的人,其实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