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变压器一侧短接,另一端测得的电感值代表什么?

楼主(2011-06-25):
将一个变压器一边短接,测另一边的电感量,这个值代表什么?
同一批变压器产品,测得发现同一侧的电感量有19mh,有29mh,还有30大几的,难道只要变比一致就行么?

楼主:
那两边的值不同,把副边短接,测的值,是原边的漏感?

网友A:
3楼:
副边短接测原边,得到的是原边漏感;原边短接测副边,得到的是副边漏感。
同一批变压器,漏感不可能相差很大。若相差很大,此批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将变压器一侧短接,另一端测得的电感值代表什么?”
       是代表漏感。
       如果是高频变压器的话,首先要看你选择的测量模式是串联还是并联。一般测开关变压器是使用并联模式。
       如果你选择的是串联模式测出的漏感,则表示为a.初级或次级线圈排线不平整;b.磁芯气隙开打过大;c.初次级间隔离太多,线圈互感减小。
      如果你选择的是并联模式,除了表示以上串联模式的那些因素外,还表示你的窗口填充系数过小,即线圈不饱满,特别是次级。

网友C:
请问楼上yuanchsh。能不能详细介绍测量电感的串联模式与并联模式。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就是数字电桥上有个“等效”的选择,将其选到并联即可。通常默认模式为串联,串联模式比较适用于测量单只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D:

:funk:   姐姐?  那个撒……

网友E:
绕变压器确实不容易。

网友F:
明确告诉你是漏感
你测得的电感值一般在一个范围内都是合格的,20%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