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和单片机通过并口通讯,是否需要共地?

楼主(2011-06-25):
如下图所示:
上位机和由C8051F320单片机构成的系统通过并口进行通讯。24V电源通过25针接插件提供:PIN23-PIN25+24V, PIN22-PIN2024VGND024V电源经DC/DC隔离电源模块U11处理后作为单片机U10的电源。
请教:
为了实现上位机和单片机的正常通讯,是否需要共地(GND0GND通过磁珠L1连接)
谢谢!

网友A:
米有地,通讯电平对谁识别呢??

网友B:
所有单端传输的信号都必须共地,否则何来参考基准。

网友A:
呃,就是电流传输或者差分传输,也有电压差的限制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并请教4楼:

chunyang前辈,你说的“单端传输的信号都必须共地”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单端传输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