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ED驱动电源

楼主(2011-06-25):
在进行LED驱动电源设计时,应该选择DCM还是CCM模式

网友A:
小功率用DCM,这种工作模式初级峰值电流小,但变压器利用率小,感量比较低,
大功率一般都是CCM,这种工作模式初级峰值电流较高,但变压器利用率好很多,但容易饱和,

网友B:
看自己要求,CCM DCM 在boost架构中电流峰值,电感等不一样,在CCM下电流峰值比较低,EMI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