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波转正弦波运放电路图.

楼主(2011-06-25):
求一由运放324或358构成的方波转正弦波电路图,不要低通滤波器方案.因为有两个不同的频率1400hz和2300hz需要先后从同一电路输出,低通滤波器输出两个信号的幅度不一样.谢谢

楼主:
方波是由单片机引脚输出50%占空比的信号.

楼主:
为什么以前那些贴子中的图片打不开啊,郁闷

网友A:
折线电路有多种,但都是由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不可能由方波直接转换成正弦。
另外,所有折线电路均要求输入的三角波幅度稳定。输入的三角波幅度稍差一点点,输出的正弦波失真将有很大变化。

楼主:
请5楼提供一个使用运放构成的三角波转正弦波的参考图,谢谢,百度了半天都没找到相关的电路.谢谢

网友A:
6楼:
稍等一会儿,要找找。

网友A:
此电路缺点是正负15V电源的利用率很低,输出仅150mV上下。
优点是失真很小,仅0.05%。
输入三角波峰值必须为准确的0.987V。

网友B:
考,f1=1400Hz,f2=2300Hz,f0=(f1+f2)/2=1850Hz,怎么有点像电力系统远动MODE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