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点焊机电路

楼主(2011-06-25):
附件为一款点焊机的部分检测电路(此图是我根据实物画出来的);
    图中IC31(C813C)、IC32(C814C)及IC1(813)不知是什么IC;
        我在百度中搜了一下,找到了几款:一个是ASM813;另一个是IMP813L.
        这两款IC的引脚功能是一样的,只是脚位不一样。ASM813是一个5V电源管理器,IMP813L是一个微处理器管理器(具有看门狗、电压稳定检测及电源供应监测功能)。这两个IC的VCC均为+5V,这与实际的电路不符。
      现在请各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这三个IC是什么型号的IC,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谢谢了!!

网友A:
依我看来是UPC813,是个运放。

网友B:
ASM813、IMP813L是一种MCU的复位芯片,兼容MAX813。

该芯片内部有一个RC振荡器,可以当MCU的外置看门狗,并输出复位信号给MCU,另外还具备电压监控功能,当VCC电压异常时,也会输出复位信号给MCU,在老的C51系统中,经常有人用到。

网友B:
UPC813不清楚,你可以百度看看,估计也是和MAX813兼容的吧

网友B:
UPC813是个NEC产的运放,PDF附后。

楼主(2011-09-21):
因为种种原因,很久没有上来看帖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回复了我的帖子,真地是很是感激!!
谢谢!!

网友C(2019-10-23):
引用 楼主:
因为种种原因,很久没有上来看帖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回复了我的帖子,真地是很是感激!!
谢谢!! ...

米亚基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