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半个周波10ms ad可以采多少次?(附程序)

楼主(2011-06-25):
AD, TI, ST, IO, ni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有颜色的是后期加上去的。原来这个程序可以DA发出三角波,然后再用AD采回来,然后再通过DA发出三角波。后来稍微改了下程序参数,如ADCConvertedValue[10000];原来数组大小为6.后来加上有颜色的那部分,目的是通过TIM1输出比较模式来控制AD采样,结果发现,ADCConvertedValue[10000];全部都有三角波的数据(不管采样周期是最大的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还是最小的ADC_SampleTime_1Cycles5)。原来设想的是,这个数组不会满。直接看下在TIM1的半个周期10ms内采多少个就可以知道了。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dac.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define DAC_DHR12R1_Address       0x40007408
#define DAC_DHR12R2_Address        0x40007414
/*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10000];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Once the DAC channel is enabled, the corresponding GPIO pin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In order to avoid parasitic consumption,
     the GPIO pin should be configured in analog */
  GPIO_Configuration();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TRGO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Triangl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2047;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AC Channel1: Once the DAC channel1 is enabled, PA.04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 Enable DAC Channel2: Once the DAC channel2 is enabled, PA.05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 Set DAC dual channel DHR12RD register */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0x100);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
  /*---------------------------------------------- */
  /*---------------------------------------------- */
  /* TIM1 configuration ADC 控制采样时间-----------------------------------------------------*/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 频率为50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0; /* 占空比50%,时间各为10ms*/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0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TIM6 Configuration */
  TIM_PrescalerConfig(TIM6, 0xF,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_SetAutoreload(TIM6, 0xF);
  /* TIM6 TRGO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DMA2 channel3 configuration*/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2 Channel3 */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 Enable DAC Channel1: Once the DAC channel1 is enabled, PA.04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Enable DMA for DAC Channel1 */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TIM6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6,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while (1)
  {
  }
}

/**
以下为系统设置,可看可不看。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ifndef STM32F10X_CL
    /* PLLCLK = 8MHz * 7 = 5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else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RCC_PREDIV2Config(RCC_PREDIV2_Div5);
    RCC_PLL2Config(RCC_PLL2Mul_8);
    /* Enable PLL2 */
    RCC_PLL2Cmd(ENABLE);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LL2 / 5) * 7 = 56 MHz */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Source_PLL2, RCC_PREDIV1_Div5);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7);
#endif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TIM2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6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Once the DAC channel is enabled, the corresponding GPIO pin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In order to avoid parasitic consumption,
     the GPIO pin should be configured in analo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IM1_CH1 (PA8)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TIM3 Channel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