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新应用

楼主(2011-06-25):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做一个24V电源,开关电源还不懂,就想三端稳压。又想输入电压允许的波动范围在正负25%。但是7824的最高极限电压在40V,最低稳定工作电压在27V,这样一来,平时的工作电压在36V,这样即使输入电压跌落25%也可以正常工作,可以保证负波动,但是电压往正一波动,输入电压就超过了40V,那么7824就有烧坏的可能,如果真要超过25%,就到了45V,不OVER就是运气好了。现在,我想这样试试,不知道行不行,如图所示,一个7812和一个7912串起来的最高耐压可以达到80V,这样就可以满足25%的输入电压波动了。这样是否能行得通?我还是菜鸟。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此路不通。

楼主:
不通?那就是原理性的错误了。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网友A:
确实是原理性的错误。

网友B:
中线在哪里?

网友C:
7824绝对可以。

网友D:
为LS的绝对喝彩!

但是,7824的最大额定输入电压为40V, 其他的78XX最大额定输入电压更低,只有35V,如何面对LZ的45V电压输入~~~  :dizzy:

网友D:
顶LZ,  年纪轻轻,爱动脑子,今后必成材,赞一个~~~

此法可行,LZ的电路,是早期的78,79系列三端稳压器扩大实际工作电压的经典电路,能被LZ拍脑袋想出来,证明LZ确实有材。只是,LZ漏了最关键的二个分压(均压)电阻,使得电路出现了一点小错误,被maychang老师指出,此路不通。

LZ只需用二个相同规格合适阻值的电阻串联,串联电阻的中点作为理论上的虚地,接在78,79系列三端稳压器的地上,电阻的另两端分别接电源输入的正负极(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端)即可。此路畅通也。 :P

网友A:
更好一点的方法,是使用次级具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在7812的2脚与7912的1脚之间。

网友D:
maychang老师正解!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E:
楼主,请看下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F:
这么麻烦,不如:1。用三极管+24v稳压管
                2。三极管+30v稳压管+7824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结贴啦。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