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一桢最多能发多少字节?

楼主(2011-06-25):
最近做STM32串口通信实验,发现它一桢最多只能发送128~237字节!在跑MODBUS规约时只能128字节(9600,8,N,1)!郁闷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帧256KB都发过……

楼主:
2楼能有例程共享下吗?

网友A:
1-自定义一个FIFO类型的环形缓冲区
2-用户程序把数据往FIFO里一丢,同时判断串口发送中断是否已开启,如果没有则开启;
3-发送中断里从FIFO里取数,放到发送寄存器。
注意发送中断采用USART_IT_TXE而不是USART_IT_TC
一般9600bps下发送一个字节超过1ms,所以可以放心串口码流不会断——除非你有其他中断优先级更高并且处理时间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