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地各点存在电位差

楼主(2011-06-25):
学校课程作业,用面包板(插线)搭了一些放大电路,和单片机的AD相接。但是,电路中存在地线各点有电位差(尽管是连在一起的),有6mv~13mv。因为是检测传感器的输出小信号,影响比较大。
     请问通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分几个区域,分别有自己的地,然后连接到一起,不要成环状。
前级和后级分开、模拟与数字分开、小电流与大电流分开。

网友B:
地线的电阻引起。

网友C:
线存在电阻特性。
但你这个应该不是因为地平面引起的。

网友D:
面包板搭电路在有AD的时候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E:
单点汇总....

网友E:
检测传感器部分与AD部分先单点汇集,然后与MCU再单点汇集试试

网友F:
很正常,一根导线的电阻又不是绝对为0

楼主:
查到主要是模拟和数字没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