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小括号为何不行

楼主(2011-06-25):
加小括号为何不行?

if(0x0==(g_Status.ButtonFlag&(0x02)))
{
}
为了防止变量g_Status.ButtonFlag0进行&运算,而不是跟0x02进行&运算,我在0x02外面加了一个小括号,发觉这样运行不了;必须把小括号去掉,才能正常运行,像下面这样,
if(0x0==(g_Status.ButtonFlag&0x02)),我也没看反汇编,这个现象是编译器设置问题,还是C语言就应该这样?有知道的吗,进来说说。

网友A:
不是这里的问题,括号可以任意加的,只要不改变运算优先级。

楼主:
是这里的问题,我去掉小括号,就好了。

网友B:
如果可能,应该是变量类型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你括号书写的问题呢?你用复制括号看看?

你贴的括号 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

网友D:
LS 好眼力!

网友E:
6楼是正解。

网友F:
常数为什么加括号呢?

网友G:
lz的括号应该是在中文输入下输入的

网友B:
6楼看的仔细。楼主也没说明白,是说运行不行。其实编译的时候是通不过才对。

网友H:
c语言中应该是可以加括号的

网友I:
括号 应该是可以任意加的

网友J:
6楼厉害,眼神好中:(
英:(

网友K:
不是与众不同,是跟同一行的其他括号都不一样,应该不是英文下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