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函数不好使现象

楼主(2011-06-25):
库函数不好使现象:
我用PIC 的编译器MPLAB,在调用fabs函数时,我用了一个库里的函数 fabsauto float ),在文件开头也加上<math.h>,编译也过去了,可实际调试发觉fabs函数没起作用,fabs()函数返回值还是负数;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进来说说,谢谢!

网友A:
很少用,遇到实际应用一般自己写个程序~

网友B:
是否有变量等需要你代入?

你可以打开库函数的具体实现代码看看。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看库函数的具体实现代码,谢谢!

网友B:
找到编译器安装目录,一般在里面有一个类似LIB名字的文件夹,打开这个文件夹到里面找找。

楼主:
看了一下,*.lib文件,怎么查看这种文件啊,在网上查了查,不太好使,请LS指点指点啊。

网友B:
不是*.lib文件,是LIB文件夹,一般是.C、.H、.SRC、.INC等格式,用TXT可以打开。

另外,不同的编译器,有可能不一定放在LIB文件夹里面,可能是别的名字,例如source等文件夹,编译器安装目录中一般就没几个文件夹,你自己稍微细心点找一下了

网友C:
#include        <math.h>

double
fabs(double d)
{
        if(d < 0.0)
                return -d;
        return d;
}
路径:\HT-PIC\sources\fab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