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器如何实现恒压恒流?

楼主(2011-06-25):
我一直不明白如何实现既恒压又恒流的?

网友A:
准确说是恒流限压。这下好理解了吧。

网友B:
恒流和恒压不是同时发生的。
假如设置在4V、1A恒压恒流,那么这个4V和1A就是拐点,空载时输出就是4V,当负载不超过1A时输出一直是4V,这样就是恒压。但若负载加重,超过拐点后,电流就保持1A不变、电压下降了,负载继续加重则电压持续下降,最后到输出短路的时候,输出电压为0,但输出电流保持在1A。

楼主:
准确说是恒流限压。这下好理解了吧。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看充电器的指标上写的是多少伏,然后多少安啊,蓄电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负载?其电阻难道是恒定的?如果蓄电池的内阻恒定,那么容易理解啊!
另外:NE5532的名字如雷贯耳啊!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如果是恒压恒流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否充满了?

楼主:
如果是恒压恒流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否充满了?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有道理!

网友E(2011-08-13):
学到了!!!!!!嘻嘻!

网友B:
如果是恒压恒流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否充满了?
引用 网友D:

锂电充电时,开始电池电压比较低,处于恒流充电状态,例如0.5A,然后电压逐渐上升。达到拐点后(例如4.2V),电压不再上升,转入恒压状态,电流则逐渐减少,达到0.5A的某个比例的时候(例如5%,即25mA),可以认为充满。此时若继续充电,也冲不进去多少了,充电电流会继续降低,甚至可以小于1mA,长期保持这种充电状态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