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rotel99中遇到的几个问题,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11-06-25):
1、引脚是长条形的,焊盘过孔的形状在protel中弄了好久也无法修改,请高手指教,多谢

2、给原理图中的文件加封装后,为什么在封装库文件中有些原件名称后出出现

3、把网络表加载到pcb文件后(显示无错误),发现某个原件没加进来,再到封装库中查看这个原件的时候,发现这个封装元件在显示器下,只能显示一部分,好像被切去一部分似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放个长椭圆的焊盘,中间再在机械开槽层画线。

楼主:
1、给原理图中的文件加封装后,为什么在封装库文件中有些原件名称后出出现“DUPLICATE”后缀?

2、把网络表加载到pcb文件后(显示无错误),发现某个原件没加进来,再到封装库中查看这个原件的时候,发现这个封装元件在显示器下,只能显示一部分,好像被切去一部分似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B:
1,一般拷贝粘贴之后,都会出现这样的后缀,你可以改个名字。正常。
2,建库有问题。这个元件的封装有一部分超过了显示范围,不敬意地把某些东西放在很远的地方。再可能就是器件的原点放的太偏了,离坐标原点很远。你在建库的界面显示全局看看。不成就删除了重建,再导入。

网友A:
请在PCB导入网络表的时候,查看它的提示,如果没有加入成功都会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在画新封装元件时候,都会设置第一个管脚为坐标原点,所以第二个问题,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C:
应该还是你建库的坐标有问题,去库里面看看。一般是元器件的坐标成为了负值,或者封装超出了显示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重新画了一个,好了。
再次感谢!

网友A:
从PCB中生成PCB封装库的时候是会出现重名封装,可能是系统检查到两个元器件封装间存在差异。

网友D:
1、给原理图中的文件加封装后,为什么在封装库文件中有些原件名称后出出现“DUPLICATE”后缀?
在封装库中重命名将DUPLICATE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