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工作一段时间数据就读0XFFFF

楼主(2011-06-25):
AD7705差分输入,输入0,读数32768,运行几分钟、十几分钟数据就保持65535了。增加判断保持65535时复位AD7705,复位后读数仍然65535,必须断电重启才能正常。单片机3V,AD是5V,单片机3V的复位输出应该可以使5V的AD复位的吧。手册上说复位后寄存器全部是上电默认值,可怎么读数还不对呢

网友(2011-08-09):
一般单片机3.3——5.5,也就是5V单片机,还有2.0——3.5V,就是3V单片机,最最常用的是5V单片机,你的3V是用什么驱动的?
5V的话,就用稳压电源,专用芯片LM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