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流互感器的过流检测电路求解

楼主(2011-06-26):
我的目的是检测220V交流电的过流。请问这么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吗?两个地之间是0欧电阻相连的。多谢各位了。

网友A:
用迟滞比较器好点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一般不允许10k欧这么大的负载电阻。

网友:
你这也太想当然了,想法是好的,但方法不对
电流互感器有相关的规定,负载要小,最好并小电阻再放大。

网友C:
1.负载电阻太大,已经破坏了互感器的工作条件,互感器一般是在次级近似短路的条件下工作,否则测试结果无意义,还可能引起高压。
2.这东西输出电压不大,5819的全桥压降可能已经破坏了精度,建议计算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