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USB开发:使用LabVIEW开发STM32 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成功

楼主(2011-06-26):
一直以来,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行的ARM Cortex-M3芯片,已经集成了USB外设,所以硬件很简单,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

最近以来,我一直在研究STM32的USB HID双向通信,并使用LabVIEW来开发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已经成功,所以讲一下基本过程。

楼主:
首先是USB HID驱动程序的开发。

默认来说,USB HID是免驱动的,windows系统已经有了USB HID驱动了,一般是调用usbhid.dll来通信。但这里我们不使用LabVIEW调用usbhid.dll来通信,而且是采用VISA来进行USB HID双向通信,所以我们要先用VISA开发USB HID驱动程序,就是inf文件。

我们要先安装VISA驱动程序,我安装的是NI-VISA4.6.2,注意是完整版的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启动电脑,打开“开始”,在“所有程序”的NI目录下,打开:driver wizard:

打开driver wizard之后,选择USB:

下一步是填写VID和PID,以及USB HID设备名、厂家、是否USB复合设备等,需要和STM32 下位机程序对应起来:

下一步是填写USB HID驱动名称,以及生成的inf文件的路径。驱动向导会同时生成XP和VISTA系统下的inf文件:

楼主:
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生成的inf驱动程序:

最后,我们点击“finish”之后,STM32 USB HID驱动程序就创建完成了,并已经安装到电脑中了。

生成的inf文件有电脑的以下目录,同时有XP和VISTA系统的驱动,如下:

楼主:
我们把STM32 USB HID下位机程序烧写到STM32中之后,插上USB线,电脑会提示新硬件,但XP系统默认安装的是系统自带的USB HID驱动,不是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如下:

这时候我们开始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下一步,不要搜索,如下:

楼主:
下一步,选择“STM32 USB HID”:

这样,我们就成功安装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了,如下:

最后一步,我们打开LabVIEW的MAX,可以看到,我们的STM32硬件已经被MAX识别出来了:

我们做的STM32硬件能够被LabVIEW的MAX识别出来,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LabVIEW上位机软件的编写了。

LabVIEW给STM32发送数据,可以使用“VISA写”控件。

但LabVIEW接收STM32发送过来的数据,不能用“VISA读”控件了,需要使用USB中断控件来读,同时要启用USB中断事件。

最后,LabVIEW运行界面如下:

总结:采用基于NI-VISA驱动的USB接口应用系统的设计非常容易,开发难度低,对开发者的要求不高;开发出的系统稳定可靠,即使对Windows编程不熟悉的人也可以开发出USB应用系统,它提供了另一种开发USB驱动应用程序的捷径。

楼主:
另外我发现Bus Hound这个工具挺好的,可以查看USB通信的细节:

网友A:
没讲完啊,刚说了制作驱动,labview软件呢
这里是HID,mass storage行不

话说早了,楼主还在更新中,顶帖,楼主好人

网友B:
期待继续透彻……

网友C:
HID不需要用第三方driver,插上就能用。直接用windows的HID API就可以了。

网友D:
很好,讲解的非常详细

网友E:
很棒,我大力支持

网友F:
还没学过ARM,顶起

网友G:
最近正了解到VISA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H:
delphi有很多usb控件,使用非常方便。

HID是可以不要INI文件的

网友I:
感觉HID不如CDC。
VISA是个好东西。

楼主:
感觉HID不如CDC。
VISA是个好东西。
引用 网友I:

USB HID最大只有64kB/s,不能再高了。

如果需要更高的USB速度,请采用STM32 USB虚拟串口_技术,采用USB CDC,可以达到几Mbps的速度。在我们的用户手册中有描述:
http://u.115.com/file/cltm1t82

采用STM32 USB虚拟串口_技术,我们只需要安装VISA 4.4.1 run time引擎就可以了,只有3.5M多,不需要安装VISA完整驱动程序。

网友J:
delphi有很多usb控件,使用非常方便。

HID是可以不要INI文件的
引用 网友H:

delphi有MASS  Storage设备类的控件吗?

网友K:
没有用过STM32的USB,有问题问一下,楼主说“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指的是ST的例程吗?

楼主:
没有用过STM32的USB,有问题问一下,楼主说“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指的是ST的例程吗? ...
引用 网友K:

ST的USB HID例程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

楼主:
没试过mass storage,不好意思。

网友L:
给条裤子,但我不会这么用,原因在13、21、23楼讲了。

网友M:
7# wyb4993 BUS HOUND 这个软件,非常容易死机啊

楼主:
给条裤子,但我不会这么用,原因在13、21、23楼讲了。
引用 网友L:

香主是把每个人都当成熟悉USB开发的高手了。事实上,大部分的工程师都不熟悉USB开发,对USB存在畏惧心理,甚至视USB为洪水猛兽。
而使用NI-VISA来开发USB驱动应用程序,使得USB和串口一样简单易用,系统稳定可靠,使得普通的工程师也可以开发自己的USB系统。当然,熟悉windows api文本编程的USB高手可以直接无视。

楼主:
7# wyb4993 BUS HOUND 这个软件,非常容易死机啊
引用 网友M:

我在调试USB的时候,没发现BUS HOUND容易死机,我使用的是v6.0.1版本。但给我的调试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我用LabVIEW给STM32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如果BUS HOUND捕捉到USB总线上出现了这个数据,我就知道数据已经发送出去了。同理,STM32发送上来的数据也会出现在BUS HOUND中,可以让我验证LabVIEW接收的STM32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L:
香主是把每个人都当成熟悉USB开发的高手了。事实上,大部分的工程师都不熟悉USB开发,对USB存在畏惧心理,甚至视USB为洪水猛兽。
而使用NI-VISA来开发USB驱动应用程序,使得USB和串口一样简单易用,系统稳定可靠, ...
引用 楼主:

哈哈,做科普不容易,让普罗大众使用高深的科技更不容易,所以俺要发裤子,:lol

欢迎有更多的好方案出台,裤子有的是。

网友N:
相当详细的讲解,楼主继续

楼主:
通过LabVIEW调用DLL文件,也实现了STM32 USB HID双向通信,详见:
再谈USB开发:LabVIEW调用DLL文件实现STM32 USB

网友O:
很好,多谢楼主共享

网友P:
更新的还可以呀

网友Q:
这应该属于楼主的开发笔记了,很不错

网友R:
楼主挺强的,是高手,多写这样的心得,楼下的各位都会很受益的

网友S:
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M(2011-11-23):
我在调试USB的时候,没发现BUS HOUND容易死机,我使用的是v6.0.1版本。但给我的调试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我用LabVIEW给STM32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如果BUS HOUND捕捉到USB总线上出现了这个数据,我就知道数据已经 ...
引用 楼主:

我也已经换了6.01了,先前用的5.0一不小心就死机了!
   现在用6.01的还没死过机

网友T:
学习中,希望有用~
谢谢!

网友U:
楼主可以整理成PDF文件,共享一下

楼主:
已经集成在我们的STM32开发板用户手册中了:
http://www.blkeji.com/a/a.asp?B=3&ID=138

网友O(2012-03-24):
正在学LabVIEW,可以考虑试试看

网友V:
这个开发还是有些难度的,有没有些详细的资料

网友W:
顶楼主,楼主高手。
还没怎么玩过LABVIEW,现在正观望中。楼主的帖子给了我更强的欲望。

网友X(2012-04-23):
太好了,感动啊!!解决了燃眉之急~~~楼主大好人!

网友Y:
很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Z(2012-06-28):
可惜没看到如何利用控制端口进行数据通讯的资料

网友AA:
沃萨,高级货~
BTW:
hello,world~

网友AB:
用mass storage 这个 可以免驱动,数据量也大。

网友AC(2012-08-28):
使用LabVIEW开发确实很省事情,但是不太适合开发适合客户使用的软件,因为那个大大的驱动是很烦人的事情。我现在开发软件,如果是自己使用,那么就是LabvIEW,如果是给客户则一定要改用C等来开发,主要是为客户着想。

楼主:
对于驱动大的问题,我们早就说过了。例如,很多人认为LabVIEW打包生成的SETUP安装程序很大,认为LabVIEW的运行引擎很大,有60MB多,而且NI的VISA驱动程序也很大。 其实LabVIEW 8.6.1的run time也就28.8 MB,VISA的run time就3.5MB,很多人认为LabVIEW安装程序很巨大,那是因为直接使用LabVIEW打包造成的。如果使用第三方打包软件,生成的SETUP安装软件一样够小。我们曾经把exe文件、LabVIEW 8.6.1 runtime、VISA runtime、PL2303驱动程序和Help帮助文件全部打包在一起,也才38.3MB,发布给客户,到哪台电脑上安装后,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当然,LabVIEW不是微软的产品,不能像VC++一样不需要运行引擎,所以安装程序还比VC++的大一点。这是LabVIEW的缺点,但和它的优点比起来,这个小缺点基本可以忽略。

如果微软做LabVIEW的话,那么也可以把驱动等做在操作系统中,所以也会很小。但java等语言还需要安装.net驱动呢,所以都差不多的,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关键是看使用者如何使用。

网友AD(2013-03-06):
楼主,我按照你的步骤做的,为什么电脑硬件可以识别,但是MAX不能识别啊,求教!

网友AE:
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

那楼主能把USB HID 双向USB通信C代码例程共享下。谢谢

网友AF:
受益匪浅,感谢分享

网友AE:
楼主,我在使用冰凌开发板的USB HID例程,
在使用USB中断控件来读时。出现上位机USB有时接收不到数据的情况。
第一次发送命令后读取数据成功,第二次发命令后读取不了数据,一直这样循环,反正要重复2次,才能确保读取到数据。
请问这问题是下位机出了问题,还是上位机出了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G(2013-06-13):
引用 网友AD:
楼主,我按照你的步骤做的,为什么电脑硬件可以识别,但是MAX不能识别啊,求教! ...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是修改了ST公司提供的例程,修改了USB控制引脚,宏定义,按照步骤生成驱动安装,电脑硬件能检测到,但是MAX检测不到,不知哪里的问题...求知道的人解答一下。

网友AH(2013-11-19):
非常感谢!真心的谢谢。

网友AI:
上位机的labview程序是怎么样的 啊

网友AJ(2014-06-18):
收藏下,挺不错的东西,不知道cypress的驱动能不能也用这个试试。。。。

网友AK(2014-08-30):
步骤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L:
不是专业做USB开发的,。。。

网友AM(2016-11-11):
牛擦!坐等结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