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LCD之间距离

楼主(2011-06-26):
用LPC17XX  驱动一个普通的单色点阵LCD.  如:1602 / 12864等.
主LPC17XX板与LCD有大概12CM的距离, 请问用哪种方式连接MCU和LCD合适?
12cm的距离对于MCU与LCD之间通讯是否太长了?

网友A:
FPC和软驱线都可以.12CM不算长吧.

网友B:
软排线即可

网友C:
不算长。注意信号完整性

网友C:
看你 的lcd的驱动信号的频率

网友D:
小于30CM,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D:
我们客户都有用2M,但是不推荐,比较不可靠。

网友E(2011-08-29):
恩,应该不算太长哦

网友F:
没啥问题的 放心用把

网友G:
12CM完全没有问题:victory:,平时在开发板上一般都用20左右的,都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H:
我感觉不能简单地说, 长了或者不长.
其实这还跟你的电路, 信号强度和变化率 以及周围环境情况有关.
由于 LCD 控制并口通信没有数据校验机制. 刷屏也比较麻烦.
所以为了验证数据稳定性, 我希望楼主在加严的环境中做个测试程序,
通过数据的读写判断有没有传输错误的发生以确定能够接受的最大长度.
其他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