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NPN与PNP搭配显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1-06-26):
如这个图。我要怎么控制两个IO口才能点亮这个LED呢?
是少画了两个限流电阻,在两个发射级上各有一个电阻,
能够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A:
P2.0低电平,P1.0高电平。
图中还缺少限流电阻。

网友B:
P2.0为高电平,P1.0为低电平就亮了。

网友C:
3楼说反了

楼主:
能够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D:
P2.0低电平,P1.0高电平。两个管子就导通

网友E:
P2.0低电平,P1.0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