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整流二极管不能多个并联来增大电流?

楼主(2011-06-26):
请教:为什么整流二极管不能多个并联来增大电流?
我的一路输出是3A,那我用4个FR107并联用,还是很烫,为什么呢?

网友A:
“为什么整流二极管不能多个并联来增大电流?”
不是不可以,是在并联时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以保证各二极管中电流均匀分配。

楼主:
“为什么整流二极管不能多个并联来增大电流?”
不是不可以,是在并联时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以保证各二极管中电流均匀分配。
引用 网友A:

怎么来分配呢?

网友A:
3楼:
比较困难。
据你首帖中叙述,你的电源可能是反激电路。若是,可以考虑变压器次级多根线并绕,每根线接一支二极管。

网友A:
更好的方法,是换用额定电流更大的二极管,尤其是换用压降较小的萧特基二极管。

楼主:
3楼:
比较困难。
据你首帖中叙述,你的电源可能是反激电路。若是,可以考虑变压器次级多根线并绕,每根线接一支二极管。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是反激的,多线并绕是个好办法,就是占骨架的引脚。

网友B: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活还是需要经验。

网友D:
"你的电源可能是反激电路。若是,可以考虑变压器次级多根线并绕,每根线接一支二极管。"
为什么二极管并联使用不可以,不懂,也不能理解.
1) 某个二极管电流大-->管压降增大;--->另外一个二极管电流开始增大--->二人二极管的管压降相等了,当然此时流经二个二极管的电流不会完全相等.不过不会差许多.
2)若是高压,并且是桥式整流时,一点点非对称容易引起炸管.此时用并联扩流是否可行,不清楚.

网友E:
楼上的描述是错误的,通过电流大的二极管的管压降并不会明显升高,直接并联后,因制造工艺导致的离散性,通过电流大的恒大、小的恒小,一旦过流将依次损坏。

网友F:
二极管压降是和温度相关的近似线性函数,温度越高压降越低

网友G:
可以呀,温度高是工艺的关系。

网友H:
可以,不过小电流低电压的冒拟没必要。

早期由于受工艺水平限制,没有能力制造高耐压的或大电流的二极管,通常采用串并联法扩展。

二极管串联实例:
如高压硅堆,就是由几十个二极管串联而成。

二极管并联实例:
如有些工业上用的整流电源,由于工作电流大于现有单个二极管,通常采用2个或数个并联扩流,并且在每个二极管前串一个合适的小电阻均流,使每一个流过二极管的最大电流都不超过单个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即可,当然,由于制造工艺导致的二极管离散性,一般根据经验总是放点余量。

在几十年前,此法使用很广泛。

网友I:
换个SF34保你可以

网友I:
要是电流了可以换SF54

网友J:
每个二极管上串0.1 to 0.01 ohm电阻

网友K:
maychang太强大了,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达到maychang的境界,maychang你不会是院士级的吧

网友L:
串联小电阻是王道!

网友A:
我在4楼说次级多股并绕,每根线接一支二极管,实际上就是利用次级绕线的电阻,令其与二极管串联。

网友H:
我在4楼说次级多股并绕,每根线接一支二极管,实际上就是利用次级绕线的电阻,令其与二极管串联。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老师经验老道,赞一下!

在电流不是很大的开关电源上,可以用次级多股并绕,每一根或每几线接一个二极管,利用次级绕线的电阻均流。
但电流很大时就不一定适用,一般都要用铜排绕线。

网友D:
通过电流大的二极管的管压降并不会明显升高,直接并联后,因制造工艺导致的离散性,通过电流大的恒大、小的恒小,一旦过流将依次损坏。

学习了.:)

网友D:
补上不能并联的原因:
二极管的结电压由二个因素影响它,
1是流过电流越大,电压降也越大.单从这点因素看,好像是限制电流大的那个管子继续增大,能够并联
2是PN结电压本身是个负温度系数明显的函数,所以当电流大时,功耗大温度升高, PN结电压反而降下来了.即大都越大.
查找它们的特性曲线后,二者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综合上述二项,得出"二极管不易并联扩流"

网友M:
一开始管压降较低的管子会流过较多的电流,然后管子开始发热,PN结有个负温度系数特性,所以越热的二极管压降会变低,压降变低会反过来增加流过的电流,导致温度进一步上升,如此循环在某个温度点达到平衡而停止,而并联的另外一个管子基本上没啥事可做。

网友N(2011-09-29):
求DCDC管理IC的PCB布线经验???如RT9293

网友O:
穿什么小电阻,直接在PCB上做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