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函数占用运行时间太长的原因!!!

楼主(2011-06-26):
void deal_data(u8 *a,u8 *b)
{
u8 i,j;

for(j=0;j<15;)
{
  b[j]=0;
  b[j+1]=0;
  for(i=0;i<8;i++)
  {
    b[j] |= ((a[7-i]<<(j/2))&bit7)>>i;
    b[j+1] |= ((a[15-i]<<(j/2))&bit7)>>i;
  }
  j+=2;
}
}

网友A:
原因是运算量太大。

网友B:
运算量的确很大

网友C:
优化一下吧

网友D:
呵呵, 要执行 64 次循环. 是有点大.
看里面的循环:
for(i=0;i<8;i++)
  {
    b[j] |= ((a[7-i]<<(j/2))&bit7)>>i;
    b[j+1] |= ((a[15-i]<<(j/2))&bit7)>>i;
  }
是否可以考虑用局部变量来代替 b[j],b[j+1],  避免过度读写 RAM.

网友E:
楼主估计没用过汇编,只关注了C语句的长度,b[j] |= ((a[7-i]<<(j/2))&bit7)>>i;,这一句,就比几十句普通C语句执行时间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