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配 C18 C编译器编程时如何快速初始化?

楼主(2011-06-26):
MPLAB IDE 配 C18 C编译器编程时如何快速初始化?AVR单片机使用ICC AVR时有个按钮Application Builder,可以进行快速初始化设置,PIC单片机通常如何做方便又防止遗漏?初学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个功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快速初始化!初始化什么?

楼主:
没见过这个功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快速初始化!初始化什么?
引用 网友A:

就是端口、时钟、看门狗、串口、中断之类的设置。ICCAVR中有Application Builder按钮,点击后出现一个菜单,在里边所用型号单片机的几乎所有外设的最初配置都有,可以在里边进行设定,不会遗漏,很方便。用AVR习惯了,没有这个功能感觉很不方便。

网友A:
你到MCHP官方网站看看,可能有这样的小应用程序的。

另外,ICC-AVR并不是AVR做的,呵呵,这个是第三方工具。

楼主:
你到MCHP官方网站看看,可能有这样的小应用程序的。

另外,ICC-AVR并不是AVR做的,呵呵,这个是第三方工具。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2011-10-23):
有过第三方的,**中MCHP本身出现过一个试用版本,但后来大概不太稳定,又没了

网友C:
就是以前的VDI,这个工具主要提供给客户以可视化途径进行外设配置,现在已经没有了,在数据手册中对大部分的外设的使用和设置都有详细的说明,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