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正常的dsp2812突然无法仿真,求教

楼主(2011-06-26):
我一块dsp2812的板子,开始仿真还跑的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仿真器在RAM里仿真出问题了。现象是CCS可以连上DSP板,程序也可以顺利下到RAM里,只是跑程序,程序永远停在:3FFC00 28AD MOV     @SP,#0x0400这句,好像是入口地址。仿真器是XD510.这是不是根本就进不去程序啊,求高手或有相同经历的人指教,多谢了!

网友A:
换个下载程序,不行重装下仿真器的驱动,重装CCS,不行换个仿真器,再不行换台机器。除了这些方法,哪还有别的什么高招?

TI的仿真器乱七八糟的,常常连不上,很不爽,我用闻庭的就这德行。ATMEL的AVR原厂仿真器就很好,每次都OK,从来没掉过,除非线折了。如果我有闲钱,一定换个TI推荐的,进口原厂的仿真器,总出这种低级问题,实在太烦人了。

网友B:
片子是不是换过?CCS的版本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