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从运放进入模电 转自周立功一博文

楼主(2011-06-26):
题目是:一个牛人是这样学习模拟电路的。

这篇**说的是一个工程师学习模拟电路的经历。他说到自己研究生时如何从运放电路开始一点一点学习模拟电路,最终掌握了很扎实的模拟功底,以及他日后工作中的一些经历。
应该说,这篇**和这个人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 重视模拟电路 的一个启发。
不过,让我印象深刻,并且想在此转发,与大家分享的,却不是这篇博文和这个人的故事。而是博文下,一个人的回复:
HumanOriented

网友(2009-11-16):
确实,运放是学习模拟电路的突破口.当然从其它的方面入门(如51)也可以循序渐进到模拟电路.
首先最简单的理想运放:无穷大开坏的增益,0输入电流,无穷大的带宽,共模抑制比无穷大.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可以利用这些特性来实现自己的运算,如加,减,对数,指数,比较.电流电压转换,积分,微分,产生波形等等运算.但是慢慢他会发现,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输入电流不为0(输入阻抗的电流和偏置电流),那就是说输入阻抗不为无穷大,此时他用来放大那些输出阻抗很大的信号将会失真.
带宽不为无穷大,当他想放大频率很高的信号时,他不能够得到足够的增益.
输入不能够在电源轨外工作?
怎么单电源就不能正常工作呢?
输出信号超不过电源轨?
放大很小的信号工作不正常?
运放震荡了?
共模抑制比太低?掩盖了需要的成分.

当他发现了种种的问题,他就会去研究里面的结构.
当他发现速度不够快时,可能他会发现使用电流反馈的运放较快或者采用新材料的运放会快些
当他发现运放震荡时,他会去研究反馈理论,通过一个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来研究稳定性问题.
当他发现运放确实是需要偏置电流时,他会发现其实里面就第一级就是差分放大器.从而他翻书知道了晶体管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当他发现但电源不能工作时,他也会知道其实一般应用运放是使他工作在线形区.因此也需要其有较高的静态工作点.
当他发现小信号不能放大时,会去研究噪声理论,输入偏移电压,以及他们与温度的关系.

遇到种种的问题,他还会发现其实很多公司会针对性的推出各种类型的运放,如输入输出轨对轨,低噪声,单电源,高速,大功率,低偏置电流,低输入偏移电压等等,他还会知道这些价格上差别很大.
当他明白这些不同方面的改进方法时,我想他就是一个模拟电路的高手了.
当然他还可以更加进一步的获取更多的知识,不过成功的路上他会越走越开阔的.因为越往后面人越少,不挤了.

确实,回忆起我自己 玩三极管和运放的经历——首先说明的是:
我自己的摸索和学习还是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三极管相对来说要深入一些,而运放则没有,还是处于很浅的地方。
但是看到这个回复中,提到的 偏置电流 和 单电源 这两点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最初来到这个论坛,问的第一个问题,运放单电源供电遇到的问题。
后来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个回复中提到的。

其实,单电源和偏置电流这两个问题是纠结在一起的。
因为本质上,运放是需要两个对称的电源,也就是说,单电源最后还是要做成虚地,需要两个电阻分压,这样一来,就会遇到阻值的选择问题......
鄙人不做广告,有兴趣,看我的帖子吧。

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也许是时间,也许是自己的考虑,也许是没有足够的仪器,也许是,是浮躁,在噪音,速度等这些更深刻的问题上,我并没有涉足。

之所以转发这个帖子,是因为觉得,这个回复非常好地总结了学习一个模拟器件的经历——
书上教的电路永远只是功能,没有偏置设计方法,没有提供直流偏置电路,你只能自己做,于是,你就会遇到回复中说到的这些问题。(我只是很少地解决了这一部分的问题。)
等到你做一些实际产品,或者一个比赛,当你需要定量测定一些参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更深刻的,比如温漂啊,比如噪音等各种各样你能想到,你没有想到的问题。然后就像这个人说的,当你把这些问题解决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模拟高手了。

网友A(2011-06-26):
学习模电,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很受启发

网友A:
学习模电大部分都是从运放开始的

网友C:
这篇**写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C:
从其它的方面入门(如51)也可以循序渐进到模拟电路.
很认同

网友D:
不做模电好多年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E:
模电现在很有人在用了吧

网友F:
一直在**数模混用!:victory:

网友G:
好多人进入模电这个领域,都是从最简单的运放开始的

网友H:
很好的**,很受启发

网友I:
值得借鉴的模电学习经历

网友J(2011-08-07):
受益匪浅

网友K(2013-02-01):
模拟电路与电路分析是根本啊。

网友L:
学习模拟电路,都是从做基本的二三极管开始着手的

网友A:
很好的一篇**,运放应该是模电入门的基础

网友M:
对学习模电应该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N:
以前看过,很好的一篇博文

网友O:
成为一个模电高手也不容易啊

网友P:
模电入门的好**

网友D:
周立功有没有最新的博文

网友I:
好的博文应该共享

网友Q:
该**写的很好的,我再次来光临了

网友L:
发现小信号不能放大时,会去研究噪声理论,输入偏移电压,以及他们与温度的关系.

网友P:
很经典的一篇博文

网友D:
很多人学习模电似乎都是从运放开始的

网友R:
很好的一篇**

网友H:
成为模拟高手不太容易啊

网友G:
写的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A:
简洁明了

网友N:
运放的确是学习模拟电路的突破口

网友S:
好有没有更多这样的博文

网友G:
值得借鉴的牛人模电经验

网友I:
学习模电需要时间的积累

网友P:
总结的很全面了

网友T:
模电高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D:
问题基本都提到了

网友U(2014-09-20):
有一些真是感同身受。。

网友V:
非常受启发的,顶一个的啊。

网友W(2015-06-27):
运放永远是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