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个简洁的功放电路

楼主(2011-06-26):
小喇叭声音太小,板子地方也不多。
    兄弟们给推荐一个简洁的功放,器件越少越好,占地方越少越好。

网友A:
电压?功率?

网友B:
LM386,又便宜又大声,到处都是

网友C:
第一次做功放是用TA2030A做的~

楼主:
以前用过TDA2822,好像没有贴片的,都是直插的

网友D:
呵呵,小喇叭用LM386也就差不多了,便宜又使用简单。

我以前用的LM386是8PIN直插的,但估计应该也有贴片的,这个功率一般都不太大。

网友E:
用傻瓜摸块吧;P

网友A:
TDA7050,连耦合电容都不需要。

网友D:
TDA7050,连耦合电容都不需要。
引用 网友A:

内部自带电容?

网友A:
内部自带电容?
引用 网友D:

没讲,PHILIPS的,很老的芯片了,卖点就是不要电容

网友F:
有多大地方?可供电压是多少?需要的输出功率又是多少?

廉价的单声道功放可用一片TDA2822接成BTL电路。

网友G:
首选数字功放IC了.................5V供电也能得到2X3W输出功率,,,,又不用散热......体积只比硬币大一点点....

网友H:
这个...

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呗

网友A:
SO-8的封装。看楼主的提法,应该1W以下,芯片功率不记得了。楼主Google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