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脑波同步?顺便小声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26):
在几本翻译的书上都见过,基本原理一样,就是使用一定频率的声光刺激,诱导脑电波频率降低,从而到达轻松愉悦的状态。
看到一本书上面说的是,发光管的频率从30降低到0.5,然后回到30,总共用时14分钟,下降的过程中有交错,就是高一点,再低一点,等等。

有人试过吗?

今天想做一个试试,因为功能很简单,就用了stc15F104E,结果发现
1. 用STC提供的UV2.CDB代替原文件后,keil的型号列表中还是没有这个型号,很奇怪,列表中的型号都是,02,04,10结尾的。
2.一直用PL2303把usb转为ttl烧写程序,都好好的,结果15F系列专用的软件,运行以后,永远都连不上,只有一行提示,就是正在连接。
3.这个单片机上电以后,其它IO都是低电平,唯独8脚/P3^3是高电平,换一块,一样的,真是奇怪。
小声问一下,有人弄过吗?是不是2303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的问题 打算不用2303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脑波不是单片机的范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