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对这个PCB图提下意见

楼主(2011-06-26):
这个是小弟画的数字频率计PCB,P1是电源接口,P2是测试信号接口。U2,U3是lm7805,U4是lm393比较器,U5是74ls14施密特触发器。请问大家对这个图有什么意见没。

网友A:
单层板么?感觉布局怎么那么别扭呢?如果不是必须的话,板子可以做的更小。
举个例子,R12,R13,R14,D3,D4,D5移到U1上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B:
板子还可以更小。为什么LED灯就那么别扭呢?可以直接放在MCU上面。

楼主:
3# pa2792 如果把灯画在51MCU上,装上液晶就会被遮住不过电阻倒是可以移到上面去

楼主:
2# viatuzi 不过灯装在51MCU上,装上液晶的话会被挡住

网友B:
电源走线问题很大,你根据原理图中的走向,对电源部分重新布局,电源进线先过电容器→稳压管→电容器→用电端。

网友B:
所有的地线都应该经过输入电容器。

楼主:
6# pa2792 在这个设计中在稳压管旁边我没有使用滤波电容,直接接的稳压管,不过电源布线我也觉得要修改下

网友:
电源线是不是可以在粗一点!

网友C:
部分覆铜是不是死铜?
//-----------------------------------
修改错别字

网友D:
如果把所有的件全部换成贴片的,是不是整体的噪声会变小很多》?插装的现在买起来很费劲,而且价格不低啊。还有LCD与P3,安装时会不会干涉?

网友E:
有45度锐角!

网友F:
LZ是画的单层板吗?

网友F:
走线尽量不要走锐角

网友G:
整体没大问题,还可以优化。7805需要散热吗?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
什么是死铜?

网友J:
有点乱,呵呵
空间这么大,可以排列整齐

网友F:
细看了一下楼主是画的双面板,布线却在一面布。。。。。。

楼主:
20# jack_shine 呵呵,这个只是单面的,红线只是跳线

楼主:
这个是新修改后的图

楼主:
18# hjs1618 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铜箔

楼主:
10# mytempid 这个铜箔是连接在GND上的

网友K:
画双面板在单层布线很正常了,就是有好几处锐角布线

网友F:
这板子做啥用的   自己画着玩的? 还是给老板做的项目?

网友F:
信号线  电源线 地线不要搞的一样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