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的Cotex M051应该如何加密????

楼主(2011-06-26):
有没有高手做产品的时候加密过程序,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加密?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最好具体一点。。。

网友A:
不太清楚啊!帮顶!

网友B:
在KEIL中的加密设置:
菜单条中
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Utilities页
      -->Configure Flash Menu Command--Settings
         -->Flash Download for M05X对话框--Configure(Config0)
         -->Chip Options对话框--选中Security Lock

网友C(2011-12-15):
在程序里怎以加密啊?

网友D:
不妨可以考虑下用加密IC;
    AT88SA102S是ATMEL新推出基于高安全性的安全认证加密IC。采用标准SHA-256 哈希散列算法,消息总长度为704位(88字节),产生256位(32字节)消息摘要。SOT-23-3 封装,体积微小,有很强的隐蔽性。单线通信,占用资源少。开发简单,提供完全源代码支持,不需要签订不扩散协议(NDA),也没有复杂的配置。
    SHA-256计算时包括了256位(32 Byte)密钥和64位安全熔丝及48位序列号,安全程度高。密钥及安全熔丝的状态是不可读的,并且防止外部的物理攻击。具有工作时间窗口功能,可阻止攻击者从主机软件端通过仿真、调试攻击。
    可咨询 QQ:215903789. E-mail:janbe@av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