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外部无源晶体故障,频率会明显变低吗?

楼主(2011-06-26):
(无正文)

网友A:
晶振都是有源的,晶体是无源的,晶体故障未必会导致频率变低,更多的是停振,如果频率是稳定的并不能简单判定是故障,制造误差过大也可能,还有泛音晶体工作在基频上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晶振电路设计不合适所致。

楼主:
晶振都是有源的,晶体是无源的,晶体故障未必会导致频率变低,更多的是停振,如果频率是稳定的并不能简单判定是故障,制造误差过大也可能,还有泛音晶体工作在基频上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晶振电路设计不合适所致。 ...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开始时频率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晶体发生问题,有没有频率下降1/5、1/4或者更多这样的情况呢?不管几率有多小。比如晶体受到撞击,或者类似的晶体受损的情况下。

网友B:
3楼:
没有频率下降1/5、1/4、……这样的情况。要么正常(频率由于温度变化不会超过千分之几),要么停振。
如果是泛音晶体,有可能频率变成1/3,即下降2/3。

楼主:
3楼:
没有频率下降1/5、1/4、……这样的情况。要么正常(频率由于温度变化不会超过千分之几),要么停振。
如果是泛音晶体,有可能频率变成1/3,即下降2/3。 ...
引用 网友B:

谢谢。如果晶体物理损伤,比如被震裂,掉一小块等情况,会不会变成别的频率呢?使用的是8MHz晶体,是不是频率不会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