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C-DC充電切換

楼主(2011-06-26):
哪位高手, 幫忙看一下這個AC-DC & USB互切線路.
目前設計有個嚴重的問題:
1. USB保持接入的狀態;
2. 接入AC-DC電源後, 再移除.
問題就來了, 當移除AC-DC的時候USB的電會隨即灌入MOS的Drain端, 控制BJT導通.
因而就使得這個電路處於持續開放狀態"永動". 但此時AC已經移除, 會造成ACIN的偵測錯誤.
當然, 有人說將Diodes改到AC-DC線路上就可以解決, 但是這裡在AC-DC線路上由於充電電流的要求, 並不能在這點線路上存在過大的壓降.

网友A:
是否可将MOS的d,s互换再接入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做, 應該不妥吧.
會產生mos的順偏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