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5搭一个BucK电路,不知道uc3845的3脚怎么接?

楼主(2011-06-27):
高手一个解决方案,谢

网友A:
参考该芯片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ck电路,mos串在输入与输出之间,3脚的取样不知从哪取?在反激式电路好取,因为反激式电路为并联式。而buck电路为串联式。不知怎么办?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3楼:
那就不取。
该引脚标注为电流检测,芯片内部联接是检测功率管电流用。但该引脚并非与电压基准进行比较(详情见芯片datasheet),而是与芯片内部运放输出比较。作用是电流达一定值时立即关断功率管。
现在你用Buck电路,而Buck电路输出电流连续,你到哪里取?

网友A:
3842~3845这类芯片是双环控制,3脚是电流环信号输入,电压环从2脚输入。

楼主:
3脚不取样,能有波形么?
4# maycha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C:/Documents 我试试,

网友A:
6楼:
“3脚不取样,能有波形么?”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不过,我在2楼贴的图,就是为了3脚不对电流取样,6脚也有输出,就是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而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G:/wangyan/a1.B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前辈怎么发图片啊.

网友A:
11楼:
点击“高级回复”,进入窗口后点击“添加附件”。将图片上传后,点击“插入”。
图片不能是BMP格式。

楼主:
3脚接在那行不行?
12# maychang

网友A:
14楼:
不能用简单的“行”或“不行”回答。
原理是正确的,用电流互感器隔离电流信号。
但Buck电路绝大多数工作于电感电流连续状态,对应于反激电路的电流连续状态。
反激电路,工作于电流连续状态时,往往需要“斜坡补偿”。同样,Buck电路采用电流互感器隔离取样,很可能也需要斜坡补偿,否则工作不稳定。具体到你的电路是否需要斜坡补偿,那要看你的电路中负载电流和滤波电感的电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ck电路空载是7.8V,当加载为一个10欧姆电阻时,输出电压下降到3.7V。问如何分析这种现象。改进方案。大师指教b]

楼主:
[buck电路空载是7.8V,当加载为一个10欧姆电阻时,输出电压下降到3.7V,输出电流为361mA.带傤1.3W!问如何分析这种现象。改进方案。请大师指教.驱动芯片用的是UC3844BN .b] 16# 伟林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uc3844bn直接驱动芯片

楼主:
1,2分别为空载时栅极驱动,源极波形;
3,4分别为带载(9.4欧姆)时栅极驱动,源极波形;

楼主:
21# 石门之南

网友A:
Re楼主:
不必再多花时间试了。
16楼伟林说得比较直接,我在15楼说得比较和缓一些,不想损伤你的积极性。
在15楼,有件事我没有说。电流互感器只能传递交流信号,直流成份不可能通过互感器。那么互感器次级必须将直流成份恢复,才可以作为电流检测信号使用。而直流成份的恢复,速度是比较慢的,需要稍长时间才可以稳定。这样,就完全失去了电流检测的意义。
384X芯片并非为Buck电路设计,是为反激电路设计的。这类芯片使用双环,确实有对工频电压变化快速反应的优点,但对输出电压的变化则作用不大。电流反馈环不用,仅仅是失去了对输入电压快速反应的优点,电源依然能够工作,稳定性也不会变坏,只不过速度稍慢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上五个波形为一组,后来不采用电流互感器了,输出带傤能力不行

楼主:
以上五个波形为一组,输出带傤能力不行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