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1-06-27):
发现在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上_DINT()函数,根本就不起取消中断使能的作用

网友A:
咦?没见过啊。。

楼主:
加上_BIC_SR(LPM0_bits);也起不到唤醒CPU的作用

网友B:
你要在中断那个程序里,退出低功耗模式,lpm0低功耗模式是关了cpu和mclk控制的模块

网友C:
对啊,所以你唤醒的时候要退出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430的中断,没有优先级的。

网友E:
在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上_DINT()函数,根本就不起取消中断使能的作用

网友F:
430确实无法在中断中取消中断使能,原因是:430默认设置不能中断嵌套,其实现方式是在进入中断之前取消总中断使能,再在退出中断的时候打开总中断使能。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F:
只能在非中断服务程序中取消中断使能,且该非中断服务程序不能通过中断服务程序调用

网友G:
_BIC_SR(LPM0_bits);可以唤醒CPU。

网友H:
不加这句话,那么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SR会回复之前的状态。

网友G:
加了这句话,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SR会按照这句话执行。

楼主:
嗯,我知道了我再调试一下

网友I:
msp430默认中断时关闭,如果就一个中断 进入中断后 默认总中断时关闭的, 楼主说的我没遇到过,如果想中断嵌套,可以在中断中打开总中断,会执行另一个中断,不分优先级。 更多中断嵌套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