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在用modelsim做后仿真时,由于时钟的相位是动态调整的,因此在用时钟去锁存外部的数据时,会不满足setup/hold时间,这时modelsim仿真会出现问题,内部的信号会有stx状态,导致后面的逻辑出错。本来的设计本意是即使出现不稳定的时候也会通过调整时钟相位,达到数据稳定,即modelsim不要出现stx状态,是0或者1都可以,保证逻辑不会混乱,有没有设置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我印象中,这个设置中没有办法实现。能不能代码中避免这个情况?

网友A:
。。。。怎么没人给我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呢?

楼主:
不采用后仿,直接使用功能仿真,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前仿真正确只能证明功能正确。

还是你的代码的同步风格太差了~

楼主:
我是用xilinx的源码做仿真。
本来就是做时间调整的,用dcm的可变相位模式,肯定有不稳定状态,我希望着不稳定状态是1或者0都可以,但不要是x状态

网友A:
9# 钻研的鱼 这个我没用过,不敢轻易发表言论。
有知道的兄弟么??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仿真工具的设置问题吧.
modsim只是根据仿真代码执行而已.要避免这个,需要你自己改设计的

网友A:
:)和我说的一样~

网友C:
不愧为版主呀

网友A:
;P是夸我还是夸X-MAN?

楼主:
都是xilinx的人,一家的

网友D:
赛灵思大家庭

网友A:
赛灵思大家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