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ZK24S字模中的汉字如何加粗、倾斜显示???

楼主(2011-06-27):
我找到了HZK24S字模库,已经烧到Flash里了,也可以在LCD上正常显示!!!
可是,HZK24S中的字模都是不加粗、不倾斜的字体,那么使用这个字模库我可以显示加粗的、或者倾斜的宋体汉字吗???
如果不能的话,那我是不是只能把加粗的HZK24S字模库烧到的Flash里面去才能够显示加粗的宋体汉字啊?????要真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太麻烦了,那我岂不是要往Flash里面分别烧写:不加粗、不倾斜的HZK24S字库,加粗、不倾斜的HZK24S字库,不加粗、倾斜的HZK24S字库,加粗、倾斜的HZK24S字库 这四套字库才能对24点阵的汉字进行想要的显示啊???那这样太悲剧了吧!!!

网友A:
哈哈~

加粗你说用软件麻烦还说的过去,倾斜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加粗的,听前辈的意思,可以用一套字库在显示的时候给出处理了?????

求思路!!

楼主:
2# xwj 急切求思路,望前辈指教!!

网友A:
加粗很麻烦,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不建议,还是多烧个字库为好。

但是倾斜... 自己去想